清华同方峰锐k46c白屏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3-31):
清华同方峰锐k46c外接正常内屏白屏,加焊显卡不好使。有没有打师修过指导一下

网友:
换屏试过没

网友:
屏却供电吧

网友:
换屏试一试,还是这样看看屏线,最好看看显卡,北桥

网友:
查屏供电啊。

网友:
显卡或屏供电,查供电正常就换显卡吧

网友:
可能是有信号没过来  换换屏线  换换屏 如果没有这些资源  就跑图纸吧!

网友:
查屏线接口电路

网友:
屏,屏线都换了。内屏不是全白色,有点花屏的意思?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吧,座子也有可能

网友:
白屏先查屏供电啊,如果外接正常,首先看你的是白屏还是灰白屏,纯白平一般都是屏供电的问题了,如果是灰白屏显卡的问题大。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