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芯片植株求助

楼主(2015-03-31):
很多时候基带芯片植株 会出现中间的珠子较大不好取钢网影响成功率,求助大大些怎么搞定的,有啥好方法没?
手机

网友:
温度低点,锡浆干点

网友:
用手术刀多刮几遍

网友:
刮完锡浆,用布擦一下

网友:
用壁纸刀,锡匠搞干厚点

网友A:
没刮好吧!!
元海
就是不平 钢网变形 怎么办到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刮好吧!!
就是不平 钢网变形 怎么办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大神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
其实上面已经有朋友回答你的问题了。自己去实践。

网友:
楼主你出现这种情况是锡膏多了

网友:
植角步骤:1:锡浆弄到纸巾上压一压(目的让锡浆干点)
2:手压住钢网找到手感,镊子也是一样(发现很多人压的不均匀)
3:做好角后(挤点焊油归位)
不知是否明白

网友:
基带较厚,手轻轻按住按重了网中间就空了与芯片接合不好,上锡也要清,要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