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机后32r2i开屏幕亮一下灰白屏(背光亮一下,没有字符显示)

楼主(2015-03-31):
机器型号:联想B32r2i一体机   机器板号:CIH61S   显卡型号:215-0804026
求助:开机后屏幕亮一下灰白屏(背光亮一下,没有字符显示),然后一直黑屏,有进系统的声音,风枪预加热显卡无效果,换新显卡试试~换了显卡后,故障照旧,写了厂家给的U38程序(4M)故障照旧,
大家谁有修过这个机型,或者谁有图纸,或者有维修思路,请给予指导和帮助吧
顺便奉上本机的厂家BIOS,和我备份的BIOS,都是好的,需要的放心下载!
、、

本机备份 板号U20

网友A:
看你的显卡芯片的核心已经碎了。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显卡芯片的核心已经碎了。再换吧‘

换过了的,这是换前照的

网友B:
感觉还是显卡的事,屏线要不也看看,还有屏保险啥的都瞅瞅

网友:
看下主板上类似于RTD2136这种显示器驱动芯片。有可能是这芯片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屏本身的问题呢?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
一体机的显卡不好干啊,干好了也顶不了多久,不要随意懂显卡

网友:
先看驱动IC收到rgb信号没有

网友C:
有进系统声音,建议换个屏看看,还有高压

网友D: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证明可以亮机了啊!直接查显示器就是,还用加热显卡?

网友E:
这款有带电视功能的吗

网友E:
显卡电压都全了吗

网友:
哎呀 路过 你可以看一下屏      仅供参考!

网友F:
背光电路查了吗?

网友:
建议你先测试屏的好坏,供电电压够不够等,没问题就是显卡没做好,再加焊一下。

网友:
屏供电,骚年!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下屏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398625933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G:
估计是灯管问题,修过这种联想一体机的故障

网友H:
年前有修到一个,就是这个现象,应该是CPU座旁边有一个八脚芯片坏造成。原型号应该是;5930测一下七脚是不是没有发出PWG。反正我这个是这个坏了。有的换显卡,有的换电视板都没有解决。以后有这个毛病可通杀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两个螺丝孔中间的那个芯片,看是不是5930是的话开机测一下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进系统声音,建议换个屏看看,还有高压

LED升压板,开机瞬间有一下开启信号,屏幕也会亮一下,随后这个信号就消失了,屏幕随之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证明可以亮机了啊!直接查显示器就是,还用加热显卡?

我都修晕了,呵呵是的,查显示器,我去看看显示器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没看清你的故障,你这个有进系统的声音呀,那只有找背光这块儿了。LED升压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有带电视功能的吗

这台机器不带电视的,只是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电压都全了吗

有的,都测了的,所有的电压基本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电压都全了吗

电压都测了的,显卡的供电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光电路查了吗?

不是背光电路的事,故障时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强制开启背光后显示是白屏。

网友:
可以用LED升压板单点一下屏看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灯管问题,修过这种联想一体机的故障

这个是LED的屏没有灯管,背光开启信号都没有呢,强制开启背光后是白屏,

网友:
确定 一下是升压板坏还是灯条坏,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的故障一般都是升压板坏掉的多

网友:
我上次也一台这样 怎么搞都没搞好  放弃了

网友:
看你的情况也就是说,背光没有问题了

网友:
直接干一下桥试一下,因为H61的主板,显示还是要通过桥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年前有修到一个,就是这个现象,应该是CPU座旁边有一个八脚芯片坏造成。原型号应该是;5930测一下七脚是不是 ...

是=这个APL5930吗?我去测测看看,谢谢你呀

网友:
测屏线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H:
这个实例 还说明显卡供电少,不影响进系统,但是屏会不亮。显卡的供电不全造成的,不是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实例 还说明显卡供电少,不影响进系统,但是屏会不亮。显卡的供电不全造成的,不是其它原因。

是的,是个1.1V的小供电,十分感谢,我再去试试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故障

网友I:
其实楼主根据你测量:1脚0V,  2脚0.92V,3脚1.16V, 4脚1.15V, 5脚3.3V, 6脚4.3V, 7脚0.19V,8脚3.3V;7脚的POK信号确实没有电压,
然后再次提醒这个芯片可以用APL5913代换,我从废板上找到了5913:肯定7脚没有电压,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把7脚电压内部拉低了不然7脚和6脚应该差不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楼主根据你测量:1脚0V,  2脚0.92V,3脚1.16V, 4脚1.15V, 5脚3.3V, 6脚4.3V, 7脚0.19V,8脚3.3V;7脚的P ...

谢谢回复,用心看帖了,你分析的很好,以后互通有无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显卡的事,屏线要不也看看,还有屏保险啥的都瞅瞅

修好了,是APL5930坏了,详细看看我重新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