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一体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03-31):
联想B520一体机开机不显示维修,板号AL-6951P,没CPU供电,显卡微热。不清楚啥问题?

网友A:
没CPU供电 先修出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CPU供电 先修出来,再说

其他电压也没有

网友:
建议按时序修

网友:
总共几路电压没有呢?没有供电也算是硬故障了,相对好查些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

网友:
先打阻值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