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15-03-31):
哪位大哥修过dell 14R-5437 这本子加电正常 就是不显示 外接试过 刷过BIOS 吹过显卡 都不行 正发愁那 此机有没有通病啊 哪位大哥修过指导一下

网友:
DELL

哪位大哥有 dell14R543BIOS

网友:
外接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排除屏线和屏。然后都没有问题就 就bga 一下。不行换显卡。。换显卡不行 加焊显存

网友:
电流多少哦,测下屏接口正常不,有些机了外接是没有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