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谁知道这个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5-03-31):
屏幕一侧这样其它地方显示正常,这是怎么了 怎么修啊
问题
屏幕

网友:
逻辑板有缺少一路电压了,测试一下看看 不正常的地方和正常的地方电压时多少的。

网友:
楼上说得非常正确,我给他加分了,我以前也遇到过,你查查看。

网友:
这压力大呀!一楼高手

网友:
COG的屏吧..屏坏了.难产..

网友:
屏的问题,很难搞了,,,,

网友:
看上去那边在屏自检

网友:
一般都不修,技术不够啊

网友:
小心把屏烧来不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