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不出CPU供电 触发0.25的电流 掉 可反复触发

楼主(2015-03-31):
(图片)

网友A:
没有CPU供电,查主供电,开启,SVID。下张六系列的时序图,

网友B:
按照时序差阿,差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C:
CPU坏也会造成无供电,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也会造成无供电,换个U试试。

我弄得是 裸板  CPU  我自己的

网友:
笑啥  求解救呀  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差阿,差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引脚 太多了 看的不是很懂    供电 开启都有 就是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供电,查主供电,开启,SVID。下张六系列的时序图,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D:
测一下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除了供电开启 其他 看的不是很懂  不知道 该 怎么测

网友:
典型的转换电压没出来完    从好信号汇集的地方往前查    一会就找到问题    多看看信号的上啦电阻

网友:
路过   我也遇到一个  开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