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不触发,把绿线短接,还是不触发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3-31):
台式机主板不触发,把绿线短接,还是不触发什么原因啊?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主板上的紫色5v,和绿5v,对地都不短路,都有电压

网友:
你一定接错拉!!哪怕桥坏也出发

网友:
只要电源是好的 一般都可以

网友:
单独电源可以触发?插上主板就不能强制触发?如果是这样肯定主板有短路,导致电源保护了。

网友:
主板上的电源接口都打阻值了,都不短路。就有一根白线对地没阻值,主板其他供电也打了,都不短路

网友:
估计是有主供电短路

网友:
觉得楼主说得不太清楚,不触发,那不插小四口,可以吗?开机排针有电吗?IO上面各个信号正常吗?

网友:
你把 四口12V 电源口 拔掉   再试试     有时候 12V短路所致

网友:
主板有短路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导致电源保护了

网友(2016-09-04):
主板出现短路故障或许电源出现问题

网友:
主板有电压短路了

网友:
电源坏了呗  你是实地的么

网友:
P4短路了把 拔看 看看

网友:
短路……先测12V ..CPU场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5VSB带负载能力不行也可造成楼主的情况...........

网友:
如果电源没问题,强制不触发就是主板严重短路保护,去掉P4再看

网友(2019-09-17):
电脑主板不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15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