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不充电小板插上充电器发热

楼主(2015-03-31):
红米1s蓝色小板不充电小板插上充电器发,如图3个电阻都会导致尾插正负极短路,才用排除法,拆一个就测一下正负极,不短路就正常。我就拆掉就好了。

网友A:
大哥 我只是 想喊妳帮我看下手机    而已     这样妳都不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我只是 想喊妳帮我看下手机    而已     这样妳都不理我!

你在一植发表情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啊

网友B:
我理论不是很好哒,你可以去咨询下这位师傅1918033934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还有详细说明,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论不是很好哒,你可以去咨询下这位师傅1918033934

你的qq了
麻烦

网友C:
大神 我手上也有一个不充电的机子,小米noto  插充电器会提示充电,但是电充不进。  字库旁的一个八角玻璃芯片给人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 我手上也有一个不充电的机子,小米noto  插充电器会提示充电,但是电充不进。  字库旁的一个八角玻璃 ...

加焊或更换电源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焊或更换电源芯片

字库旁的玻璃IC给拆了,这个不会影响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字库旁的玻璃IC给拆了,这个不会影响是吗

这个玻璃管也会的,可以短路这个玻璃管。具体的我不记得了,你可以上论坛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玻璃管也会的,可以短路这个玻璃管。具体的我不记得了,你可以上论坛查下

好的 我去看看
  谢谢 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