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ro a1289 维修测试点

楼主(2015-03-31):
修一台mac pro a1289,故障为不触发,拆开有两张主板,由于没有图纸,跑线找到了开机电路测试点
先看2张主板的正反面图

在看CPU型号

最后看看开机电路的测试点

网友A:
版号是820-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是820-多少?

你把鼠标停在图片上,就会看到板号

网友(2018-08-29):
楼主大大细心,这么海费事时费力,又费脑还不忘分享技术,值得大家学习,辛苦了,很好的维修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