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cq40

楼主(2015-03-31):
无进水。没有腐蚀痕迹、上电1.0后直接掉电、本人新手,求大神解答。

网友:
AMD 还是INTEL ?怎么坏的 客户给你描述过没。

网友:
看电感上的电压全部出来了吗?

网友:
amd的话,直接干桥。。。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电压短路

网友:
郁闷    内存  cpu  都换了试试 啊   然后再干桥啊

网友:
AMD  的可以考虑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