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3T黑屏暗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3-31):
一般升压电路出现故障的话表现为黑屏或者屏幕背光灯偏暗,亮度调节无限,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通过测量点的电压参数判断故障位置,如C1点电压偏低的话正面升压电路已经工作,只是升压电路没有升压到正常的电压,常检查L1 D1及供电电压,如果电压只有4v左右的话正面升压电路还有没有进入工作状态,需检查升压Ic1,EN启动端及L1,如果C1端电压为0V的话,一般都是VBATT供电不到引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机器,现在学会了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