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 翻译芯片的英文含义

楼主(2015-03-31):
许多都看不都   求大哥   教

网友:
来人吧     神回复也行

网友A:
我很想帮你,可是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也想啊,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帮你,可是我也想知道

呵呵  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啊,求高手

好吧  等你变成 高手我在问你

网友C:
找度娘谈谈。
有时靠谱,有时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度娘谈谈。
有时靠谱,有时不靠谱。

这个 办法  我也用过

网友D:
主要就几个引脚,VCC 供电 FB 反馈 EN 开启  GND 地  TON 频率设定 主要看是什么样的芯片。 修多了芯片的引脚定义都记在脑子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要就几个引脚,VCC 供电 FB 反馈 EN 开启  GND 地  TON 频率设定 主要看是什么样的芯片。 修多了芯片的引 ...

同意
可否分享分享,
遇到没有遇到过的芯片,
有什么触类旁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
可否分享分享,
遇到没有遇到过的芯片,

支持 你的   嘿嘿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