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冲电 新手维修 高手勿喷

楼主(2015-03-31):
  今天一个同行拿来一个笔记本板子   说是不充电 要修 我就郁闷了  开关 电源线 都木有  最可恶的是 不冲电 不拿电池 怎么搞。。。

      更可气的是 他还说 是小问题 直接换充电芯片就OK了  在这里 各位大虾怎么看

           好了 言归正传  电池 最后拿来了的

          插上电池  接上适配器  额  充电灯没反应  好吧 只有找图纸了   在这里要感谢强大的讯维网 了

                图纸找到了  版号DAV02AMB8F1 REVF

            新手啊  这个不懂啊  还是找强大的讯维网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950  88731的工作原理

           ACINAC   工作电压3.2  只有2.8 难怪不冲电  都没检测到适配器输入 这个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  pr16电阻无穷大 正常的是215K
在料板上找啊找 就是没找到215的  就找到了个200的 换上试下 一插适配器  充电指示灯 亮白色 OK了 再量 ACINAC电压3.8V 不会高 了吧
       还想继续找的  同行一直吹 就这样就给他了
                                                                    小白发帖  高手勿喷
       弱弱的问下各位大虾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在这里再次感谢下 强大的讯维网 让我这样的小白 就能快速修板

网友A:
可以的,电压不算高

网友B:
我崇拜楼主呢      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电压不算高

哦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崇拜楼主呢      修的不错

版主 给点分吧

网友:
可以啊 很好了,迅维还真是强大

网友C:
不充电的也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充电的也不好弄啊

不充电看 充电芯片  脚位电压OK 就看EC罗  我运气好 嘿嘿   貌似有的不冲电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D:
补充电  一般先换冲放电芯片  不好再查电路   楼主 其实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电  一般先换冲放电芯片  不好再查电路   楼主 其实谦虚了

没法 原来 直接换芯片悲剧过   现在就是先查电路 芯片工作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