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开机挡LOGO 不是接口坏了,但还是USB这边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3-31):
接一台联想R400的机器,开机就挡在LOGO界面不动了,按任何键都没反应,之前这机器也出过这问题,是USB接口插坏了,当时弄好了,现在又这样,看了USB都没有问题啊,把硬盘,光驱都拆了还是这样,只好拆机,再把无线网卡,还有开机后马上取下键盘,都试了,还是不行,光板测也是挡机,想了想会不会还是和USb有关系,就量了了主板上两个USB的偏压,问题发现了,一个接口的5V对地了,正是原来插坏的接口!有个极性电容,一般这个坏的多,拆掉,OK,不对地了,开机试一下,正常了!问题解决!后来想想,这接口都不用了,怎么5V还会短路呢?没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