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神舟HA-LC1主板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31):
正常使用中的主板,突然死机,再也点不亮了,能通电,按开机按钮风扇能转,原来cpu是赛扬420的,换了个奔腾805的CPU能点亮了,但420的CPU放在另外一块945主板上能点亮,证明芯片没坏,那为什么在HA-LC1会莫名其妙点不亮了,刷过BIOS了,也点不亮。另外一个问题,主板bios不能保存了,但能保存时间和日期,其他都不能保存,电池换过,南桥换过

网友:
估计是 VID出错了

网友:
CPU座子也不有可能哦

网友:
换上420的U,诊断卡跑C1就不动了,换奔腾805的,可以正常跑码。420U在其他945主板上能正常跑码

网友:
的确是CPU座子的问题,加焊了后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