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G480白屏

楼主(2015-03-31):
机型:G480
故障:白屏
下午小妹给我一台机说G480白屏,换过屏也一样。
拿到手上电再换张新的屏测试果然还是白屏。迅速用示波器测屏接口信号。EDID时钟数据都正常,LVDS也正常。
信号都正常怎么会白屏呢?会不会是显卡?忍住干显卡的。还是再看看,用万用表继续量,发现LCDVDD有2.86V。
不正常,不是3.3V吗?打开电路图立刻找到产生LCDVDD的地方,一量Q80的G级为2.5V。再Q81为0.6V多,正常的。
断电测量Q80果然坏了,立马换了它,再测3.3V正常了。接屏一试,漂亮的LENOVO画面出来了。
终于还是忍住了做显卡的冲动。

财神就是它

朱。爱新觉罗 + 5 很给力!
沙漠孤烟。。。 + 1 很给力!

网友:
仔细点肉眼就可以看见哦

网友A:
再Q81为0.6V多,正常的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B:
g480和y470电路一模一样,前两天刚修过,

网友B:
g480和y470一模一样,前两天刚修过,

网友C:
是的。直接可以看见原件烧毁了,

网友:
维修的好好分析在下手

网友:
照片上似乎是看出已经鼓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Q81为0.6V多,正常的
这个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Q81的基极0.6V正常的,意思是屏供电开启信号正常l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80和y470一模一样,前两天刚修过,

原件号一样吗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直接可以看见原件烧毁了,

不是吧,那个是我换好了的,可能上面没弄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Q81的基极0.6V正常的,意思是屏供电开启信号正常l

那是三极管哦,朋友

网友:
Q80的G级为2.5V不正常,不是要查它的来源吗?如R401,R403,C515,
+5ALW.小白一枚对电路刚刚入门,真心请教,高手勿喷

网友:
高手,我都没看明白,看来我还是小小白啊,打死也不加分

网友:
    高手信号吃的真准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你们那个散热的高级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大力分享与讲解

网友:
白屏本来就该测屏接口的信号

网友:
这句话确实有歧义
下次说清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那个是我换好了的,可能上面没弄干净的。

如果手头没有同一款的话,可以随便找个替换吗

网友:
楼主的桌子经过了多少机器的折腾才会变成这样,羡慕啊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一天g480,内接不显,做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白屏第一就是考虑屏供电,灰屏考虑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80和y470电路一模一样,前两天刚修过,

好像这两款机子容易坏。

网友:
LZ你的Q81B极0.6确实够吊的,Q80G极2.5,真不知道到底是那个坏了,是Q81没导通呢,还是没导通呢。。希望下次注意哦,看帖加分已成习惯了,修好机理解,不要误导了我们些个小小白。。

网友:
白屏不一定要上去就干显卡了,先查下LCDVDD是必须的马

网友:
动不动就说想干,这样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