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跑D1

楼主(2015-03-31):
华硕P5P43T SI跑D1 刷过BIOS 还是跑D1 量起各项电压正常 求大师指点下
华硕

网友(2017-07-06):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我这有块这个主板开机跑E0,BIOS刷了都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换了822,刷了BIOS,,也是不行,,

网友:
华硕P5P43T SI跑D1 刷过BIOS 还是跑D1 量起各项电压正常 求大师指点下 同求,我的822也换了。

网友(2017-10-05):
这个d1不是不过内存根本没认到,要测试下内存的几个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