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kal90 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5-03-31):
gateway kal90 开机以后,用一会儿就会暗屏,屏幕上还是有显示的。把屏盖下来,再打开就好了,这是哪儿的问题啊?
暗屏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

网友:
是lcd还是led?

网友:
查下LID信号。。。。

网友:
LED屏,测了升压部分的电感,19V这个正常不啊。再经过一个二极管,就成了33.3,等屏暗了之后就从33.3变成了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