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两台联想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5-03-31):
故障就是这样,画面不清晰。过一会儿会好一点。。。但是始终 不清晰,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求帮忙看看

网友:
换条屏线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屏芯片吧。

网友:
那就试试换驱动板,看看效果

网友A:
用通用板来点一下屏,就清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板来点一下屏,就清楚是什么问题了

联想的  用不了通用驱动板。。。。。。。。。。。。。

网友:
屏线 程序 驱动板 屏上电路

网友:
用橡皮擦擦下屏线金手指

网友B:
刚开始点屏幕就是这样吗?还是一会好一会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点屏幕就是这样吗?还是一会好一会坏啊

开始是白的。。。慢慢慢慢的就有画面。。。就像以前那个大肚子电视机,显像管坏了那种情况

网友:
排除法,先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在具体研究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 回个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 回个帖呀.........

用点屏工具点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成像比较慢,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没有驱动板可以换。。。

网友:
屏坏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像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是白的。。。慢慢慢慢的就有画面。。。就像以前那个大肚子电视机,显像管坏了那种情况

有没有示波器抓下vga部分的电容,应该每个电容
有问题,希望能够帮助你啊

网友E:
  我 今天就 修 了  一个    如图   联想 195.。。
    就是 看不 清楚        有点  泛白      我程序刷了   还是不行       主芯片换了 也不行

          换个板子就是  好的     这个 不是 屏的 问题

   建议先改个板子试试

网友:
可能性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驱动板的 问题 哦

       改革板子试试

网友F:
碰到过一台一样情况,是VGL(有的机叫VOFF)电压不足造成的,不知你的机器这电压够不

网友:
根据所讲的现象,故障有一个渐进变化过程,因该是屏电路缺一组电压,查查看,仅供参考。

网友:
屏线\程序\逻辑版, 一个一个查

网友:
这个  屏线 的几率大一下 橡皮擦一下 试试

网友G:
屏的问题吧,,反应慢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的问题吧,,反应慢是不是

又有一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碰到过一台一样情况,是VGL(有的机叫VOFF)电压不足造成的,不知你的机器这电压够不

怎么修来的。。。

网友:
遇到几台联想18.5的,tab飞线解决,不知道和楼主故障一样,建议楼主先用点屏套件判断下问题,如果是屏论坛搜下tab飞线 看看是否有思路

网友:
换一下屏 试试

网友:
程序呢     估计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飞根线过去。

网友:
我觉得是屏上面的某个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但是跟他们说的一样 先搞个驱动板试了 如果可以 那不就确定了吗?

网友:
过一会会好一点,我感觉应该重点查驱动板或者逻辑板

网友(2015-05-06):
引用 网友E:
我 今天就 修 了  一个    如图   联想 195.。。
    就是 看不 清楚        有点  泛白      我程序刷 ...

我用一个同型号的好的驱动板。。。还是不行。。。是屏的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屏坏了

网友:
屏幕坏  昨天晚上研究了一台 真心修不了

网友:
个人感觉屏芯片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屏上面有个可调电阻了,我见过有次客户摔了掉了,重新上了个调了调,

网友:
我感觉应该换一下屏上的电感!!!应该会好!!!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驱动板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换屏线,然后用通用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