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5010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5-03-31):
下午一台DELL M5010独显,故障花屏,做显卡后不花了,装机后却进不了系统,BIOS重置,引导修复了都不行。问过客户后可以装系统,可U盘GHOST  WIN7  XP都是重启后蓝屏000000A,清装也是不行,换硬盘一样,最后在论坛下了3个BIOS刷完都不开机了,又换回原来BIOS故障依旧,求大神给个维修方向,该往哪方面搞呢?

补充内容 (2015-4-2 19:36):
居然是客户的和我的测试盘都坏了,说明一下我的盘前天上午还装过系统的,客户的盘我放在我的机器上用检测软件测也没发现什么太大异常,最后在DOS下测,发现硬盘坏道。事实真的证明在系统下测硬盘有时真的不准确

网友A:
南桥加硅胶了 刷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加硅胶了 刷掉就可以了

谢谢大神指点,明天一早就试试,哎。在店里的时候就忘了发贴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加硅胶了 刷掉就可以了

强哥,很淡定啊,还有时间回帖啊,

网友:
这说明没有加焊好 显卡  或者加焊是 掉东西了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可能还没有搞好,,,,

网友:
南桥加散热膏会引起这个问题吗?我认为是显卡啊。。。 看楼主明天实验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加硅胶了 刷掉就可以了

真看不懂你说的这个意思 ……

我倒是觉得显卡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
显卡,BIOS真是这个原因吗?期待LZ的答案啊

网友:
驱动装不上显卡可能大哦

网友:
系统解压的时候,选择不要把显卡驱动,等系统做好,在进去用驱动精灵打显卡驱动,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感觉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找官网显卡驱动补上,不行换显卡吧

网友:
如果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可以不用显卡驱动,过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试过加了两个铜垫死活进不去系统,去掉就好,郁闷死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加硅胶了 刷掉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如果是真的你这是神回复,如果是假的,你这同样是神回复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楼住  好了吗

网友:
求戴尔M5010图纸

网友:
图纸论坛里有啊

网友:
噗 这种问题你都能遇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