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灯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分别是哪一个?

楼主(2015-03-31):
各位大神点灯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分别是哪个啊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但是4 5脚可以连一起,只要有一个电压的话,连一起就可以亮屏了。

网友A:
4是开启 5是控制亮度

网友:
3楼正确 !
还有要有主供电 19V

网友:
4是开启,5 是亮度控制,,,,。

网友:
4和5脚分别是开启与控制

网友:
的确如上面的那些师傅说的一样,4是开启。5是控制,我给他们加分表示鼓励。

网友:
今天刚修一台HP431进水的,修好主板能开机跑码了有显没有背光。和这图差不多,4脚为开启。富士康代工的板子。

网友:
第4脚是背光开启信号,就是你说的点灯;第5脚是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是开启 5是控制亮度

恩,饼哥的英文确实是英文老师教的

网友:
4是开启5 是亮度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是开启 5是控制亮度

谢谢饼哥  小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