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上5v输出和12V输出怎么测

楼主(2015-03-31):
电源板上5v输出和12V输出怎么测才能判断是电源板坏还是高压板坏还是驱动板坏
电源

网友:
就在电源板的后级电路的稳压IC 或者测电感啊 又或者测电容的正极啊········至于怎么区分这个不好说啊,只能靠你自己累计经验判断了。

网友:
用表测量,电压稳定,一般就是正常呀

网友:
电压稳定,带负载能力也正常就是好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在接口处用示波测,还可以直观的看到纹波的大小。

网友:
楼主比我还小白啊,万用表20V档。一端接地一端去戳,看现实多少便是了

网友:
你还是开个远程班学习下吧

网友:
有输出基本上就可以判断电源板就没问题,看看负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