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冠盟GMN68MK图纸

楼主(2015-03-31):
     跪求,GMN68MK图纸,另外问一下各位大师,此版是NVIDA单桥,AMD的CPU,他的工作时序是什么?不是很清楚,现在问题是没有CPU电压和总线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请问各位大师,此版应该怎么修,在此,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牌子的电路,根本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牌子的电路,根本找不到,,

   那冒昧问一句,此版无CPU供电和总线供电,应该怎么修?

网友:
单桥的板子,容易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