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纸 板上没标元器件符号的 机器怎么修

楼主(2015-03-31):
今天接到一台
笔记本
进水了 拆开一看元器件没代码 也没有
顿时头大
笔记本

网友:
什么都没有,全靠经验了

网友:
直接发图,发故障,然后大家帮忙来分析,共同解决

网友:
经验 跑线路 然后是运气 没什么好办法的 大不了拆桥跑线

网友:
只能找找芯片的手册了。。

网友:
靠经验了,这种机修起来折腾死人!

网友:
根据芯片型号查资料,参照相似机器图纸跑线路修。

网友:
修不了就换板。反正只要赚钱就行。客户要求解决就行。

网友:
那先看有有没有短路了,有的话先修短路,再跑下线路碰运气了,查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呗。

网友:
不好修啊,我一般会选择放弃。

网友:
转给同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