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M1005MFP 有一台笔记本打印机共享不了,只能打测试页,打不了文档

楼主(2015-03-31):
打不了这台笔记本只能打测试页,打不了文档,其他的两台电脑可以打印,之前顾客也说是WIN8的时候,可以打印,改WIN7之后就添加就只能打测试页了;打印机是通过USB数据线连接的笔记本电脑的,打不了的这台笔记本是通过共享完成的,   而且打印机与笔记本相连的有两个 IP一个有线的,还有一个无线相连的, 打不了的这台笔记本也是无线和有线相连,  现在应该怎么解决,急求帮助啊

网友:
是不是同一路由器下面,还有碰到过驱动不对共享不能打印的

网友:
选错打印机了吧

网友:
能打印测试页,理论上也可以打印文档的,是不是打印文档的时候驱动选错了,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可以把连接打印机的那台电脑上的驱动或系统重新安装一次,然后再共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