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小白处女帖二之少女帖

楼主(2015-03-31):
型号:华硕M4N78 SE R1.01

故障现象: 插上ATX  自动上电   ATX风扇不转   复位灯一直闪  5V  12V常亮

1.  3VSB 对地阻值 180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560    VCORE对地阻值600   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2.插ATX自动上电   ATX风扇不转   复位灯一直闪  5V  12V常亮    测PSON0.6V  没被完全拉低      先换IO
果然换了IO 不自动上电了  PSON也完全拉为0V了

3.  上电  发现诊断卡12V灯微亮  测橙色线有5V   表示有短路    摸到声卡芯片发烫 煮鸡蛋的节奏 先拆掉再说  拆了12V还是微亮
4.  根据元器件的原理分析  二极管三极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三极管一般都是开关  先拆二极管  打开神器  搜与12V和5V相连的二极管  在内存插槽顶部找到了这个东西BAT54  拆掉之后12V就不亮了

5.  再次触发  诊断卡复位灯常量 说明没复位  测到内存供电为0V    找到PWM  1 5 7电压都正常   2  4没输出  发现 PWM旁边掉了个排阻和一个小电阻  焊盘也已废掉  直接飞线到MOS管G级

6.  再次上电 内存供电1.8V出来了 开始跑码  此板修复

网友:
怎么加分啊

网友A:
楼主的诊断卡是不是12V正常时不亮

网友B:
不错嘛~思想清晰,我看你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诊断卡是不是12V正常时不亮

正常时是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嘛~思想清晰,我看你行

老师教的好

网友C:
我是被处女和少女这些诱惑的字眼吸引进来的,基地的理论就是强大,就是焊工有点粗糙,那个飞线都挡住内存插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被处女和少女这些诱惑的字眼吸引进来的,基地的理论就是强大,就是焊工有点粗糙,那个飞线都挡住内存插 ...

焊工确实不怎么好  我是故意那样弄的  怕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工确实不怎么好  我是故意那样弄的  怕短路了

那怎么插内存啊

网友E:
不错。又修复一板。本小白想问下 2 4没输出是怎么测出来的。没输出飞线场管g极?的

网友F:
技术还可以哦。。分析得比较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又修复一板。本小白想问下 2 4没输出是怎么测出来的。没输出飞线场管g极?的

条件满足 没输出    要么芯片坏  要么中间电阻有问题   旁边掉了排阻和电阻  就先飞线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还可以哦。。分析得比较到位

还得多学习多总结 毕竟新手

网友:
IO焊的再好点

网友G:
贴片电阻的故障点比较难以找到。

网友:
您在基地上课吗?

网友:
焊工不好没办法 慢慢只能以后慢慢练   看的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贴片电阻的故障点比较难以找到。

有点位还是好一些  焊盘都废了  也不想找 就直接飞了

网友:
飞线直接从pci插槽上面过去了。

网友:
不错!~有条有路~!

网友:
楼主修本 真够简介 速度啊

网友:
好家伙,大工程

网友:
你的技术现在已经很牛b了啊

网友:
打酱油打酱油打啊打啊打酱油

网友:
学习了了。写死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ai二等也是小白

网友(2015-04-30):
哈哈,这主板问题有一点多!不是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
基础是一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只有点位图就能修好

网友:
我是来学技术的。。。

网友:
楼主不错,是紫5V短路。思路较清淅
我觉得,即然也经确定有短路,先换IO是出于什么思路,不明求解?
我觉得:应该先找到IO与PSON相连的三极管,测三极管。三极管好的情况下,再断定IO。

网友:
写的不错
很好!1

网友:
写得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技术还可以。分析得比较到位

网友:
十分给力。学习了

网友:
比较好奇为啥铜丝是裸露的... 一般我直接加胶封或者换包皮线

网友:
这么耷拉着的线让内存如何插入 ,估计要二次动工 而且铜丝好细 很容易就断了,不过思路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飞线飞到内存槽上了 但是楼主技术挺不错的

网友:
跑D1好像主板还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