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插电源自动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15-03-31):
主板型号:华硕P5G41T-M LX V2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自动触发,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按开关可以跑码,但是D0-98后一直循环重启,不显示!
故障分析:自动上电应该跟电源绿线有关系,马上下载份点位图查看
,其中看到有一个是822排组,华硕大家都知道822排组是通病!马上换掉!插上电源不在上电,触发跑码亮机!下面是实际图,红色标志就是822排组的位置!

网友:
现在发现华硕低端主板做工真是差

网友:
好修就好 。。

网友:
华硕822通病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YO,YO,822,想不发财都不行,谢谢华硕

网友:
我修到的华硕怎么就没有遇到几个822坏的啊

网友:
这个822在P5G41板子自动上电都是通病了·····

网友:
又是822排阻,通病呀。

网友:
这个碰到过,现存着,下次碰到试下!

网友:
822坏 还真多啊。

网友:
发放图纸

网友:
还有图纸啊···

网友:
点位图不好意思

网友:
发的是点位图还是图纸?

网友:
这板 遇到好多 最后都得换版  多谢

网友:
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华硕822的通病

网友:
据说822易坏,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顶!!!!学习了!!!!!希望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