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驱动板空白没有程序,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也能亮吗?

楼主(2015-03-31):
驱动板空白没有程序,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也能亮吗?
电源

网友:
多数不能,有的清空断电后导致ISP刷不上

网友:
不能。没有程序,芯片无法配置gpio脚,又怎么能得到电源状态呢!

网友:
你按开关,根本就不好使

网友:
没有程序是不可能会亮灯的,,肯定不通电

网友:
不会亮的,

网友:
不能,没有程序,没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