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围观——华硕K42DY冷机不开机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5-03-31):
机器是下面经销商发到我们这,我接到机器时感觉这机器比较新,插上恒流源待机0.028A而后掉到0.009A,按开关电流跳到0.012A稳住,这就成了华硕招牌故障--不开机(也叫不触发)。
拆机完后,测各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上电测量发现待机3V、5V正常,按键3.3V正常,无其它电压。这时找到蛋疼也找不出该机器得图纸,只能找到点位图已经满足了。打开点位图查一下开机电路,首先EC旁边的电容3.3V基本都正常,125脚PWR_SW#开机信号正常,120脚AC_IN_OC#低电平正常,14脚EC_RST#高电平正常,17脚LID_SW#高电平正常,18脚PWRLIMIT#高电平正常,112脚PM_RSMRST#_EC高电平正常,67脚SUS_PWRGD正常,可见EC这边条件基本满足。下面是开机时序图
由时序图可知信号跑到7基本正常,8、9没有测到南桥发给EC的PM_SUSC#和PM_SUSB#两个信号,问题就在南桥电路,不接电源测量南桥32.768M晶振有压差,再查RTC电路,请看图:

从点位图可见RTC电路已经省去了RTC_RST#,RTC电路正常。在这里很疑惑不知南桥以什么来复位,使南桥工作发出PM_SUSC#和PM_SUSB#两个信号给EC,打了X2001晶振波形也有正常,没思路了决定干南桥,一番挣扎后,呵呵终于有了,反复开关机都中,急忙装机烤机几小时没问题,快下班了打包发货。
第二天中午客户收到机器后打电话来了,说机器还是不能开机啊。我听了晕死,白忙了半天,厚着脸皮又叫客户发上来了。第二天收到机器后检查还是跟原来那个鸟样,用风枪轰下南桥偶尔可以开机,但冷机就不行了,决定换南桥,又挣扎一番后好了,可以开机了显示都正常了,这时发现待机电流为0.031A肯定可以开机,当待机电流为0.028A就不能开机,真奇了怪,正担心还会不会有问题,这次不拷机了直接放起来,快下班时拿出来还好,明天上班再试。
再第二天上班后,我以为我人品问题,换到同事来试,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还是鸟样—不开机。排除南桥、EC、RTC电路,不知还有哪的问题了,待机电流在0.033A的时候,无意中测到PJP8201有1.1V,查下点位图得知此处正是+1.1VSUSO,如图:

当待机电流在0.028A的时候测PJP8201是没有电压的,问题找到了心理有点乐。马上查找+1.1VSUSO的出处,查点位图+1.1VSUSO是由芯片RT8202A(DJ=)控制上下管得出,
再看下RT8202A的PFD(参考K42JR PFD)

测RT8202A的工作条件基本上已经满足,为啥不出1.1V电压,无非芯片损坏、上下管不良或负载短路,打负载对地值无明显短路,换掉RT8202A开机正常,但冷机还是不能开机,测了下管G极有5V证明已经保护了,再换掉钽电容PCE8200(100UF/2.5V),上电待机0.031A再掉到0.013A触发正常,放到第二天再开也正常,装机再观察两天没问题,确定故障已经排除发货给客户。
维修心得:从时序图可知,当EC发出VSUS_ON就要产生+5VSUS、+3VSUS和+1.1VSUS三个电压,+5VSUS、+3VSUS两个电压正常后再产生+5VSUS_+3VSUS_PWRGD给EC,EC已经正常产生PWRLIMIT#和PM_RSMRST#_EC并送到南桥,下一步工作交给了南桥,由于南桥得不到+1.1VSUS电压供电而“罢工”,PM_SUSC#和PM_SUSB#无法送给EC而造成不开机。

欢迎围观,同时加分鼓励,后面的节目更精彩,谢谢!

网友A:
楼主所换的钽电容PCE8200(100UF/2.5V),是输出滤波电容吗?

网友:
分析的很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换的钽电容PCE8200(100UF/2.5V),是输出滤波电容吗?

是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有时序就好修,没有图纸可麻烦了。

网友B:
钽电容也容易坏尤其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也容易坏尤其笔记本

钽电容坏是很隐性的故障。

网友:
华硕的机器南桥边上1.1V供电电容,见到100UF的就换吧,这品牌就爱卡这。

网友:
这个机器是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的 吧

网友:
这机子也够折腾了,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这是AMD双桥,1.1V是南桥的第二待机电压。这个电很容易被忽视掉。

网友:
发现ASUS 越来越省。什么排阻 电容都不会用超。

网友:
PWRLIMIT#   这是什么信号尼

网友:
原来还有个1.1v的呀,都没见过

网友:
K42一切均有可能

网友:
1.1V是南桥的第二待机电压,不稳定就是不好搞

网友C:
华硕机器待机还需要1.。1v吗;;是在待机时候就有吗还是促发后又的、

网友:
感觉修机器 如果耗太久 就没有意义

网友:
求指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机器待机还需要1.。1v吗;;是在待机时候就有吗还是促发后又的、

看看时序就清楚了。

网友:
曾经修过两台都没有修好

网友D:
这个电压是开机时候才有的吧,楼主很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是开机时候才有的吧,楼主很强大

是的开机前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开机前就有的

华硕系列的很多没图,不好下手

网友:
发现ASUS 越来越省。什么排阻 电容都不会用超

网友:
分析很清楚

网友:
这个机很多冷机不好启动,吹下南桥就好,冷了又不行的,原来是这个电容问题,看了这个帖子后能秒杀了!

网友:
华硕的1.1v待机好像出问题的也比较多,

网友F:
楼主很厉害,技术过硬。请问下,当芯片出现保护时是不是一般换掉后面的滤波电容就可以解决啊?

网友:
这机器  1.2V电容坏的太多了  是通病吧

网友:
ASUS的机器很难搞。

网友:
哈哈,照着楼主的方法换电容  已修复一台

网友:
这是通病了,修好了5台左右,AMD架构,待机要3 5 1.1三个电压,而1.1的产生电路电容容量变小后不稳定引起南桥不工作。我一般是换成容易大一点的220UF,想想为什么每次都这个位置的电容容量失效快,跟它靠近CPU风扇有关系吗,比如长期工作在温度高的地方。楼主分享得很彻底!

网友:
修得不错,原来AMD的时序里南桥还有个1.1V的第二待机条件哦,AMD修得少,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厉害,技术过硬。请问下,当芯片出现保护时是不是一般换掉后面的滤波电容就可以解决啊?

不一定的,当某路电压出现波动时反馈回芯片的电压也随着波动,从而导致芯片保护,造成电压波动有滤波不良、驱动不足、反馈线路异常、负载过重等原因。

网友:
K42DY的板子不上电阻值正常的话,插上适配器量下1.1v有没有,如果没有直接更换钽电容PCE8200可以解决!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G:
这个机子这个地方故障是通病的。我都修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这个地方故障是通病的。我都修好多了

呵呵!你不透露出来等我秒杀。

网友:
通病板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