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不?

楼主(2015-03-31):
富士通的笔记本 C壳那边写着FMV-A8280,这本子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进PE一切正常,G系统也正常然后G完之后就重启安装了嘛,安装的时候不是会跳出一个硬件配置的页面?就在这个页面准时死机,死机电流变成了0.5左右,强制关机再开系统就没用了,用别的机子G进去做好系统硬盘挂上就滚动条死机 电流又是0.5左右,但是不进系统进安全模式可以顺利进入,因为别的机器做好的系统挂上这台机器上的时候很多驱动要重新打,在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下也能全部打上,打上关机重启就开始滚动条,电流是1.7左右时正常,一不正常立马掉到0.5不再动 此时死机,什么问题??我怀疑BIOS有问题,拆开主板一看是像很薄的那种MOS管一样的手上没有这个编程器座子 而且也找不到这个BIOS 该死的机器是销往日本的,进富士通的网站中文没有英文没有,日语有跳出来  看不懂啊,只是觉得奇怪 主板供电又不缺死机的时候我测试了一下,供电正常 找不到图纸,想可以进PE和安全模式不能进系统,北桥虚?应该不是啊 BIOS问题???可是也找不到BIOS啊 稀奇古怪的问题啊,系统做了N个安装版  WIN7安装版还没有跳出“现在安装”这个页面的时候就死机了,,XP的装了N个好像无从下手了,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呵呵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修过一个联想的G470板子遇到过,一样的故障现象,不同的板子,当时我的板子故障是进PE死机,进系统就死机,死机的时候电流也是掉到0.57V,掉电后我测量发现CPU供电只有0.08V这样子了,后来换了个CPU供电芯片95831解决了,请看我帖子出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604-1-1.html

网友:
特别是死机的时候,你先别断电,测量看看各大电感的电压有无异常的?,看来你的故障比当初我的那个故障更奇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修过一个联想的G470板子遇到过,一样的故障现象,不同的板子,当时我的板子故障是进PE ...

我看了你的帖子了,我这机子进PE不死啊 安全模式也正常啊 就是不能正常的系统啊 而且W7的安装第一个页面还没出来就灰屏死机了 死机电流就一直是0.5动也不动了,奇葩得狠  这BIOS坏的概率我觉得很大  北桥虚不应该啊,开始想到不能进系统北桥坏的话有可能 就不能加载显卡驱动了嘛  可是安全模式又完全正常 PE又正常,BIOS坏了,导致哪个硬件有毛病?或者说有些笔记本它有什么节能功能 因为一跳到那个系统解压的页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电流是蛮大的 是不是像被限制了一样,或者说频率不正常?死机?靠越想越多可能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以前遇到是都不能进去的 进PE也死机的 那也还好了 PE又正常 晕倒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了

网友:
我看要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试了,打下个试一下,没问题了再打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修过一个联想的G470板子遇到过,一样的故障现象,不同的板子,当时我的板子故障是进PE ...

你这机子是什么配置,有的配置老点的机子,只能是硬盘在原机上装系统或网刻的才能正常运行,换机G不行.我还用的奶牛机就是. 楼上说的换pWM的我r也遇到过.发错地方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波 看有没有异样

网友:
你试试我的办法,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然后再正常启动,如果能正常启动,你就明白了。

网友:
外国货有时是很烦人的。

网友:
有的老机硬盘必须得在原机上换机装不行的.安装方法是网刻,去年还装过二三台,新点的如G470是换95831好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的帖子了,我这机子进PE不死啊 安全模式也正常啊 就是不能正常的系统啊 而且W7的安装第一个页面 ...

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很特殊,目前没有个明确的解决方法,看来只能一个个东西更换试试了,论坛上没有这款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很特殊,目前没有个明确的解决方法,看来只能一个个东西更换试试了,论坛上没有这款的 ...

没有啊,找不到这个啊 找到一个数字差一个的,可是看了下是那样的BIOS芯片 我手上也没有这样的座子啊 就是那种很薄的那种芯片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