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会导致键盘乱码?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5-03-31):
  客户送来一台机子AMD270的cup ,kst2g/1333单面条 七彩虹880的主板说是键盘乱码...一般这样的情况都是判断接口问题多一点因为能正常开机...但是打ps2口值都正常!怪了...换个usb的键盘一样..嗯,,可能是芯片问题了..就先放着得空搞..刚好有个客户有同样的机子过来维修...换配件过去居然是内存的问题!真没见过这样的!有哪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楼主怎么没有发张照片让我们也看下

网友B:
真不相信内存会引起这样我问题

网友:
楼主发个图来看看,怎么个乱法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  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C:
不会吧!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没有发张照片让我们也看下

昨晚没想到发图...等下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相信内存会引起这样我问题

我也不敢相信..但事实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第一次听说。

嗯....我都不敢相信

网友:
问题那条进系统还会出现蓝屏的情况

网友:
这个有可能,键盘输入的字符代码要到内存的,如果说刚好是内存接受缓冲的存储区数据线有点问题,会出现这个现象的,就跟内存不良,有时显示会出现花屏现象一样的原理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内存引起?第一次听说。

网友:
理论上会,但没碰到

网友B:
楼主,到底是蓝屏还是乱码呀?

网友:
现在各种各样的主板新问题出现

网友:
是蓝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是蓝屏还是乱码呀?

仔细看图...可以正常进bios,但一按回车就会跳到scroll lock键上去....也就是第三个灯亮...进系统会蓝屏这种小事俺就不发上来了

网友:
是进bios按回车键会跳到scroll lock上去..也就是第三个灯凉...ps2口和usb口的键盘一样...进系统蓝屏跟这个比都不算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