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板号KIWA5 LA-5081P,待机0.01

楼主(2015-03-31):
联想G450独显,板号KIWA5 LA-5081P,待机0.01,按开机键0.23停止不动,CPU旁的PL802,PL803只有1V左右,求大神们指导该如何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G450先检查USB口是否损坏 再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50先检查USB口是否损坏 再查电路

USB口无损坏

网友:
0.23,电压全出来了吗,cpu应该没工作阿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