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小白处女贴三之处女膜修复再来一帖

楼主(2015-03-31):
型号:昂达MCP68/61

故障:偶尔能触发 偶尔不能触发  触发了之后复位灯常量

1.3VSB 对地阻值 180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560    VCORE对地阻值600   内存电感34有点低    其余各电感MOS管对地阻值都正常

2.首先解决触发  既然偶尔能触发肯定是有虚汗的   NV芯片  先压桥试试  还是一样偶尔能触发  偶尔不能触发   再按下IO  发现每次都能触发 直接加焊IO  触发问题解决

3.上电  诊断卡复位灯常量  说明没复位  内存旁MOS管直接冒烟

4.换掉内存旁MOS管  测对地阻值130      上电测测内存供电1.9V

5.上电复位灯还是常亮  测桥供电1.1V      CPU供电OV

6.测电源管理芯片的VCC5V   PVCC12V  BOOT12V都正常   EN 0V  发现芯片旁边有两个三极管直接拆掉

7.拆掉三极管上电  再测CPU供电1.1V也出来了    PCI复位和CPU都有了  此板修复

网友A:
话说楼主你最近发贴有点频繁喔

网友B:
要有原理图分析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原理图分析下就更好了。

这种板图纸不好弄啊

网友:
学了多久,学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你最近发贴有点频繁喔

趁在基地多弄点分

网友:
有真相无图呀

网友C:
    直接拆了不上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了不上没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  是内部上拉的   只是不受控了而已 不过我还是装上了

网友:
这是同一天发的第二个帖子  没法上图了 见谅

网友:
拆了三极管不加上去,不是少了项供电电路么。不焊上去,能用久么

网友D:
楼主不找找EN的源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找找EN的源头啦!

用找吗   换掉就OK了

网友:
要是EN出来还不出CPU供电就有的找了

网友:
你这种做法会扰乱主板的时序控制,容易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