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充电,已经是二修了,外壳有两家标

楼主(2015-03-31):
接一同行联想Y470,说按开关没反应,我就接了电流表,大电流,心想赚到了。迅速拆机测试,发现两家标,拆开主板一看,哦,原来以前是进水的,CPU供电那里MOS管和电容都烧过,好像是修复了,用了一年出问题了。充电芯片和CPU供电那里有焊膏,可能是加焊除水的吧。洗刷刷嗯很干净。应该是没动过,问题直接跳到以前烧过的地方,瞬间插了一下电,哇有电热,我就把周围的电容拆了,咦好了。上电待机0.019,接个开关板,一路奔跑,应该是亮机了。好了装起来了,进系统一看,好像不充电。电池已接通,正在充电3%,应该是正常的了,过了半小时还是3%,我以为是电池坏了,叫同行取机。和他说了,可能电池坏了,要么他原来就是这个问题。第四天,同行打来电话说,我忽悠了客户卖了一块电池给他,但是回来还是不充电,这下我就蒙了,不会要我修充电电路吧,唉,本来就没人教过这玩意。好吧,勉强答应了,再次拆机,测试。插好新电池,接上电流表咦,又是大电流,不会吧。我测了一通。没短路啊,单用电池开机,黄灯一闪说明没电了。再插上电流表,大电流。我就摸了一下主板,PQ302管子烫,测试一下也是正常的,没办法下个图纸,一看这个管子怎么装了个N勾到的,图纸上是P勾到,没办法找一个换上,上电PQ302不导通,查G脚19V,不正常,要19V拉低,必须要有PACIN ACON高电平。PACIN电压0不正常,图纸下面有个PQ316,测电压,1脚输出0.5V跳,不正常。测对地2脚3脚都对地了。拆了PQ316,2 3还是通的,于是我就怀疑是6251坏了,找个好的上去,先插电流表待机正常,再插电池,尼玛问题一样,0.020A 0.022,来回跳,黄灯一闪一闪的,像是一充电就掉一充就掉,保护了一样。查6251,1脚5V,3脚3.3 。5 6脚1.6V。19 20 21 22是11.1V,24脚19V,23脚0V。芯片应该是工作了,但是哪里保护了,查半天没找到问题,上下管都换了不行。也没掉件,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充电电路原理,小弟没有理论知识,还请大神讲解一下,论坛有几个类似的问题,但我都试了,还是不行。充电电杆旁边那个电阻是好的。我的办号LA-6884P,下了个6881P差不多。

Intel_仁宝_LA-6881P_联想Y470(HM65).pdf

网友:
修显后不充电的问题我一向不管也不主动与客户说,特别是某硕的部分偷工减料的机子即使能充电我也要让它不充电,不然难以玩完.

网友A: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并且看了一下图纸,你这个应该是隔离管导通了,所以有大电流,这很危险的,这样会烧电池的,好好查查ACPR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异常,有两个地方,一个是PQ312,是个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并且看了一下图纸,你这个应该是隔离管导通了,所以有大电流,这很危险的,这样会烧电池 ...

谢谢你,我已经还给同行了,只收了一个不开机的钱。修充电的钱赚不到啊。上家就是不想修这个充电电路就直接让PQ302导通的。不过也学习了,我手里还有一个G475,进水不开机修好了,一开始可以充电,用用就不充电了,也不能放电。也是6251,我可以修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以前好像修过   就是主板插电池口旁边那个8脚的管子 击穿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修好过充电电路,没学到那

网友:
可以让客户换主板 自己挣块料板

网友:
不充电的说实话,我感觉确实不好修,自己理论知识总感欠缺,接到这种故障时心里总是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