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换过IPAD6的屏幕啊 IPAD6更换屏幕问题。!!!!!

楼主(2015-03-31):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IPAD 当时在忙 客户说机器让他摔了 屏幕一块地方是黑的 当时也没看 告诉他换屏大约需要六百左右 客户就放在这里 忙完了 一看 尼玛 原来是6 IPAD AIR2 从来没换过啊 屏幕外观没有任何损伤 只是有一段是黑的不显示 像是内屏坏了 听说这款内屏和外屏是一体的 需要换总成 X宝一搜 总成需要1000+ 尼玛 报价 客户也同意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敢换 不知道机器里面的情况 机器比较新 网上也没有资料 谁换过啊 给个教程或者指导一下 谢谢! 有换过的朋友说一下 讨论一下

网友:
大半夜 有没有人啊。

网友A:
你把屏发回来了么?发回来,看看应该就知道咋拆了
,反正屏也是坏了,大胆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屏发回来了么?发回来,看看应该就知道咋拆了
,反正屏也是坏了,大胆干吧

还没发  没敢动手

网友:
接都接了,订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