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液晶黑屏,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5-04-01):
找一个AOC PView驱动板程序 TFT19W80PS 板号715G3289-3 有的师傅发一个 感谢
黑屏

网友:
先别急着找程序 接信号以后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黑屏状态下看看屏幕里面有没有图像 如果有 说明灯管/驱动板是好的 重点查高压部分 你找程序还不如弄块通用驱动板点下屏幕 看你是09年的老玩家了 一般工具应该有的~~~~~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aoc 22寸的灯管 最爱坏

网友:
还是先确定灯管和高压板坏没坏再找程序吧。

网友:
先点下屏吧,才能区分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在强光下看液晶镜面是否有图像

网友:
不一定就 是 程序 问题哦
最好 先保存下 哦 要不然会后悔的 哈 看看是不是 高压 有什么问题

网友:
马上我去帮你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