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HP M1136 复印和扫描都是空白

楼主(2015-04-01):
换了扫描头,排线,昨天换了主板还是一样的故障。打印测试页又是正常的
主板

网友:
复印时,打开盖子,看扫描头亮不亮灯?
不亮灯,重点检查一下扫描组件的供电。

网友:
扫面动作和灯都是正常的哦

网友:
有一台1216客户说是扫描灯不亮,被我不小心摔了一下,又好了,到现在不知道嘛情况

网友(2015-05-03):
扫描组件到主板联接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你这故障有点奇了,忘解决后分享!!!

网友:
打一下HP的售后电话,这个要调一下白电平,他会让你放入一张白纸然后在 操作机器,我忘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是换扫描组件好的~

网友(2020-11-01):
1:去官网下载固件更新一下看看。2:万用表测量一下扫描排线,如果排线正常更换扫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