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MB-0703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4-01):
一块hp主板io型号为SCH5327B-NS的板子现在故障是不触发,io可以收到跳变也可以发出跳变 而且io还可以收到高电平的slp s3 但是io的pson无法拉低 io也换了 但还是一样 不知道还要查什么

网友A:
  这种品牌机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品牌机都不想修

但是这种板子报价高啊 修一块可以抵上好几块普通主板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找程序刷BIOS!

网友B:
   是用的原装LINTER的主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原装LINTER的主板不?

不是的 是amd的

网友C:
查IO到绿线是否有元件坏

网友:
在确保替换的IO正确的情况下,应该是相关的上拉电阻或附属原件问题

网友:
附属原件是什么???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IO到绿线是否有元件坏

这个板子是io到it8282 再到绿线的 io和it8282 都换过

网友:
查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