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台电A10HD平板机开不着

楼主(2015-04-01):
机没用几个月,按开机键不着,无反应,充电时画面没显示充电状态

请问各位是电池坏了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
无法帮助到你楼主,你这么问

网友:
修好了吗?有一台跟你一摸一样的平板机

网友:
不懂怎么修,没有思路,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knc md903的平板,是接口坏了,电池耗尽了,激活了一下电池,补焊接口,解决了

网友:
充电口吧  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不显示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台电P98HD有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