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 开机电流到0.16 掉电 ?

楼主(2015-04-01):
联想V490U  开机电流到0.16 掉电  ?
测试各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只有CPU供电没有,但是看别人的帖子,这机器即使没有CPU供电,正常也应该跑电流到0.5以上的啊,板载的CPU ,机器比较新不敢随便动 ,求助 一下 ?

网友:
可能断线  或者 供电有问题

网友A:
只有先把CPU供电修出来了再说!

网友:
慢慢修,,机器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先把CPU供电修出来了再说!

看cpu条件满足不,没满足查条件,如果满足换供电IC看看

网友B:
看着电流  我估计 装换电压 没出来完   你去查查 好信号有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电流  我估计 装换电压 没出来完   你去查查 好信号有吗

这个信号一瞬间也出来了 ,就是不能持续,不知道是哪里先掉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某个分组供电没有出来  或者主板上有小段路   可以断开ec引脚上的分组供电好信号  看是否触发     短路要慢慢排查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你下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那你断开  一路一路来

网友:
确定所有供电都出了吗    cpu供电有没有瞬间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