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17X 屏幕只有深蓝色背光

楼主(2015-04-01):
如上 外接能显示 找一块屏幕换上去 能显示但是图像不正常 尝试刷码片 刷不进 屏幕已退 手头这块只有深蓝色背光的屏幕怎么弄呢 指点指点

网友A:
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换了5块屏 最好确定板问题 在保 去售后拿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
呵呵再保还折腾啥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