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990S读取数据保证可以使用

楼主(2015-04-01):
AOC990S读取数据保证可以使用,自己测试可以OK

MX25L4005

网友:
这个是方屏显示器吧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明天到店里下载试试,,我的现在的情况是开关有3.3V 就是不通电,,,自带VGA线的那种显示器,,短接开关不行,想刷个程序找不到,,估计这个可以了。。

网友:
留到起,下次说不定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