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待机高到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4-01):
今天接到台G475,同行描述说不触发,拿机一试待机偏高,留机  打发走同行。。
大家都知道RTC电容有问题也会这样,拆机一看还真是这个问题,把电容拆了待机正常了,以为就好了,按开关居然不触发。。
那就接着修吧,先从最简单的开始,量下开关电压居然0.4V,,,没理由啊,待机正常的,再量下35V是正常的,那就先从开关这里查起。。
JPWRB1这边电压正常3.3V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断线了,把开关小板拆下来一看果然是这样,把线接上,跑马亮机。。

网友:
待机偏高 是RTC引起的 说实话 我还真没碰到过 所以也不知道。。。

网友:
哇楼主修的真轻松啊

网友:
可能是进水了

网友A:
我前天遇到一台机器死活不进系统  就是开机按键进水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遇到一台机器死活不进系统  就是开机按键进水导致的

不要回复那么多 一次说完

网友:
RTC电容有图么

网友:
我是G470,查到+RTCVCC电压被拉低,他是由电池供给的
,对地阻值是3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活干的利索啊  牛B

网友:
楼主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问题 哈哈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