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款屏供电有十几V的 牛叉显示器

楼主(2015-04-01):
不喜欢废话   看图说话

显示器故障如下

此显示器已排除板屏显故障,已经确定故障点在屏上   ,下面是逻辑板图片,大家看看故障点应该在那块

     此问题纯属  牙究  牙究   想知道故障大概位置    增长下自己的技术含量

网友A:
相信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可是搞定的估计寥寥无几   所以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不测量,看要是能看出故障点来,那就是神人了

网友:
谁能指教一下。联想B520的屏幕显示灰色区域都带小红点、而且很多。就是浅色区域,深色的都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可是搞定的估计寥寥无几   所以整出来大家看看

修电视有一种方法叫消磁,不知显示器叫啥

网友B:
我上次自己的也是,颜色失真,后来把排线连接器清理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逻辑板的五大电压测量下。

网友:
屏的各路供电多少

网友:
     100v    到 240??

叼】

网友C:
  看看 是不是 屏线的 问题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看看 这 几个三个脚  的  管子烫不 烫就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 是不是 屏线的 问题

  怎么 上传不了图片 哦

网友C:
  就 这 中三个脚的

  以前遇到过  花屏        用手  摸会很烫   换了 就好    了

  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 这 中三个脚的

  以前遇到过  花屏        用手  摸会很烫   换了 就好    了

好的  晚点 去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自己的也是,颜色失真,后来把排线连接器清理了一下就可以;了

这款显示器我这里有几台  我把好的上面的一套板子按键排线什么的换到这个屏上 效果依旧

网友:
屏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修了。

网友:
修过几个这样的故障,都是换排线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换屏不解释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回个帖子告知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回个帖子告知大家........

没 搞定   还在这躺着呢   呵呵  问题复杂 呵呵

网友:
这个屏好像是LG 20。1寸的方屏吧。屏供电 好像是18V 。老古董货了。检查下屏线。屏接口。和接口旁边 的那几个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