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找不到硬盘,求助!

楼主(2015-04-01):
用优盘装系统win7,找不到硬盘SATA模式设为IDE了,怎么回事啊?图片中看到的是U盘的盘符。

网友:
没有分区也是找不到盘符,,,

网友:
重新分区看下

网友:
换线换接口,最后换硬盘试试

网友:
你这就是没有硬盘吧

网友:
换个系统光碟试试,可以是软件不支持

网友:
多换几个不同的系统试下。。。

网友:
BIOS 能检测到硬盘吗?

网友:
老机子吧 不过也先看下bios认机械硬盘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下把把硬盘禁用了

网友:
这情况和硬盘模式没关系的,首先换个USB接口,不行就把之前的分区全删掉

网友:
你进PE也一样吗。是不是你的硬盘坏了啊。

网友:
用win8pe试试

网友:
BIOS 里面 可以找得到 吗>

网友:
分区表错误了吧!用软件测一下

网友:
你这是还没分区吧  新硬盘?

网友:
谢谢各位,因为是之前装过系统的硬盘,以为不用在分区了。
所以,用PE和安装光盘折腾了多次总是出错。刚开始是在PE里,能看到所有分区,(显示为E、F 、G、H,不知为何?不显示为CDEF盘符),但是随后在PE中还原系统时出错,好像显示“ERROR10090”。
反复换U盘和光盘都是要么找不到硬盘,要么安装错误。
因为原分区里有数据,没有立即从新分区。
将硬盘接到单位电脑上做第二硬盘,发现,原来的4个分区只显示2个分区,后两个分区里的文件找不到。
用数据恢复软件找回其他文件后,进PE重新分区,顺利安装系统。
多谢各位啊。
我自以为原来分过区不用再分区,折腾了半天。
应该是原分区出错导致上述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用U盘装安装版的话,改用光驱试试

网友:
调一下bios里硬盘的接口,试试PE下能认出硬盘不,换线擦接口换硬盘试试。。。。。。

网友:
多听听我们意见,多多试试方法,很快就会找到原因

网友:
你进BIOS下看能不能认出硬盘

网友:
新盘没分区 格式化 怎么装系统啊 先分区吧

网友:
可能这个电脑不认U盘吧

网友:
没有认到硬盘,改下硬盘格式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