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Z 5423板号DMB40 11289-1报废主板

楼主(2015-04-01):
  同行手中有这个主板的帮下忙,客户机主板屏接口烧坏掉,只要屏接口地方是完整的就可以,还有屏接口第四引脚相连的电阻R4912烧坏,如果同行手中的帮小弟测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我换上去。

网友A:
俺量的是34.1欧,你试试

网友:
俺这个机不加电,拔去CMOS电池,可以自动上电开机,开关啥时候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量的是34.1欧,你试试

谢谢兄弟,已换上修复。

网友(2015-06-30):
如果能下到图纸就好,我的大号被封掉了。有也看不到!

网友(2015-08-12):
杠杠的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