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晶振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5-04-01):
图中晶振如何判断好坏,零件印200GG1X,
请问是用2m晶振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晶振看有没有压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看有没有压差

晶振用表测不到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晶振用表测不到电压

是在板通电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板通电测

是。。。。。。

网友A:
那怎么会测不出来,那就有问题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会测不出来,那就有问题嘛

请问那陶瓷晶振二脚是用2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陶瓷晶振二脚是用2m吗?

什么2m?...

网友:
2m是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