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2.1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5-04-01):
摘掉BIOS 有待机3V和5V,装上BIOS后待机出来一下就保护。AC_IN_OC#这个信号在适配器模式下测得为1.7V,正常状态下为0。
原因是P_CHG_GATE_C_10上拉排阻虚悍导致的。

 会员9554302元2022-10-31 16:27

网友:
支持 遇到时就知道 了

网友:
遇到好的分享要加分 必须的

网友:
华硕的台机也坏排阻

网友:
这个是104,不是822呀,总之又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分享是美德   特别是通病分享

网友:
一直以为电脑板的电阻电容虚焊的少,坏的多。原来是不对的想法。

网友:
最近有关排阻坏的贴子很多呀。

网友:
asus的通病挺多的

网友:
我还发现,有时充电有时不充电,也跟这个排阻有关,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排阻还能坏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此排阻虚焊会引起上BIOS待机保护吗?

网友:
我屡次发现华硕的不管是主板还是本子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总是在排阻上,小场馆上出问题,并且十分难查,还找不来资料图纸,十分难缠

网友:
分享是美德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能发现那个排阻虚焊还是十分难得的,感谢恭喜祝福楼主

网友:
很是不喜欢搞华硕的板子 ,基本上要啥没啥

网友:
我还没遇到排阻坏的问题

网友:
先收藏,遇到后再看

网友:
很好,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明白原理,看了就忘,有电路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