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42寸lcd通电显示logo一下就黑屏,指示灯绿色,遥控能用

楼主(2015-04-01):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一台42寸康佳,曾经3个月没开,外出差,回来打开说是亮一下就黑屏,,可是指示灯还是绿色,按待机健或遥控关机健有动作,灯变红色,可能主板正常,用强光照屏幕没有发现有图像,拆开量逻辑版没有12V、24v\电压,只有+5v,+3.3v、一路查落电源般上怎么嘟找不到12v电压,,再查开关信号,有5v电压!!!手按待机健没有电压了!!初步确定电源板问题,然后断开高压板。重开机。突然间又有12v 24v!照屏幕有图像。。怀疑高压短路!用表量一下高压,没有发现坏东西,这就奇怪了,插回去高压板,再通电居然屏幕亮了,正常了,心想有这么好的事!!在欢喜不到2分钟又黑了,继续查还是原来的故障!!心里怀疑电流不够,故在24v上加电容,再开机又亮了,这下可以熬不到10几分钟又黑了,,,拆下电源板没有明显的零件坏,查了也没有!!!!于是我不断重复开机,,,总会听到啪的声想!!!细心查看一下12v24v变压器里面的地方,有打火现象!!这下明白了。。。潮湿漏电保护了!!!!经过后来还是没有找到变压器,直接改了一块通用的上去!!!问题解决了

网友:
恭喜捡钱成功

网友:
楼主可用洗板水把高压板清洗后吹干再试试看呀------

网友:
楼主技术很高学习学习

网友:
通用板质量都不是很好

网友:
问下  LZ 液晶显示器用的模块  带不带的起来的?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将变压器焊下来,浸绝缘漆烘干再用啊。

网友:
呵呵,有一点疑问,
潮湿漏电保护能先工作几分钟后,再保护
按理工作越久,越不保护才是,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电源上去用好了

网友:
还是原装板好用点

网友:
通用的是指通用电源板吗? 不是通用的变压器吧····